[其他]
我的显示器花屏了

楼主(2014-06-22):
我的DELL D820笔记本凡是有图片的地方都有点花,颜色偏红,但是白底+汉字的地方很正常,字也很锐利,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啊。外接显示器很正常,排除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屏线,屏,显卡均有可能。
外置正常,并不代表显止显存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只能逐个代换,排除

网友:
重新插一插屏线  若不行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A:
量下屏线有没断线 或者直接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屏线有没断线 或者直接换个屏试试

线已经插过了,没用。屏没有现成的啊,有的话早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一般是屏线断了

网友:
说实话你既然懂这个你就找东西排查吧 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还得你自己试

网友:
有些问题其实就是更换了才知道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得置换法呀!真的说不准!

网友:
这个问题你还是找个屏代换下,以免走弯路

网友:
我见过的这种现象大部分处理屏线OK,少数是屏、驱动、线。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下 这东西时间长了一般容易断

网友:
就是得试啊,要不是没法知道问题出在那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没有插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屏线坏也会造成花屏的。。

网友:
为什么不搞几张图片上来让大伙瞧瞧呢,说不准谁修到过这样的现象,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不就告诉你了吗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