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4-06-22):
求一个220V变双8双13的变压器35-50W,有货的请联系一下,拆机也可以的,QQ:634191090

网友(2014-08-05):
双路变压器呀,淘宝有定做的,实在不行自己买线圈自己缠

网友(2014-10-11):
最好 是自己绕

网友(2014-12-03):
自己绕一个或找一个功率相当的成品保留初级重新绕次级。

网友(2015-01-15):
在旧的功放机上找

网友(2015-06-09):
直接12V 5A变压,,降压模块====不就两个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