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的机子 不触发

楼主(2014-06-22):
方正T400的机子 不触发 加焊一下KB3926这个芯片 就能触发开机 等一会儿芯片凉了 就又不触发了 另外KB3926QF C0 能用KB3926QF A1代换吗?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应该可可以代换,不过建议你还是先查清楚EC工作条件是不是达到
同意楼主:
3.0
新人2010
同意楼主:

网友:
不行吧!要用型号一样的啊!!!

网友:
一般是不可以代换哟 小号必须一样

网友:
再一个 你没找到故障点 不是加焊EC就好的事

网友:
换了同型号的EC 还是 老样子 ,A1的的确不能代换,换上 自动开机加电到0.4左右 就上不去了。不是EC坏了,为什么加热一下EC就能开机?
硕方电脑
都说你了,先查清楚EC工作条件,可能周边电阻虚焊或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