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G 触发掉电

楼主(2014-06-22):
4820TG   换过显卡  反复重启  不显示

网友:
办八佰伴八佰伴

网友:
种种问题  比较难搞

网友:
灌水的奥 鄙视下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了 确定什么故障了吗 就换显卡

网友A:
就是,随便说的现像就要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随便说的现像就要结果

二修板   之前烤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