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硬盘问题

楼主(2014-06-22):
是HP老台式机,拿来无法进系统,进PE后直接提示“本PE核心文件未成功加载,10秒后自动重启”已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进BIOS可以看到硬盘,挂在我的电脑下,有时候能认到就不停的提示需要格式化,可又无法格式化,有时候又认不到,硬盘是希捷80G,7200.7 ST380013A8,用Victoria可以看到容量,但提示非ATA驱动器,SN未知,FW未知,用MHDD能看到SN和FW了,但是扫描出来都是问号,右下角红色的都是Timeout:数字,主要是顾客想要里边的照片,请大侠帮忙看下。

网友:
很像是“固件门”

网友(点评):
ST的7代哪能有固件门?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像固件坏了

网友(点评):
7200.7不是固件门盘,而且,固件门盘,也没那么小容量的。

网友:
找一块一样的硬盘换一下硬盘板试试呢!

网友(点评):
光换板不行,BIOS芯片也要换过来

网友:
固件的可能大,但不排除其它可能啦。
要数据,就不要再不继上电了,不然数据不保。

网友:
有DE等专业工具,直接测试就知道,情况好就直接用它备份数据了。
没有专业的,就有DUP呀MTL啦之类吧,也许就O了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刷下固件吧

网友:
MHDD看的固件没事

网友:
可以清一下SMART表,然后,再扫描,坏道肯定是有很多的。
可以用PC3000 的DE提取看看

网友:
应该坏道很多吧~~~~

网友:
感谢大家,数据也不是很重要,就一些照片。以后要多学习硬盘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