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41H-LM的主板USB 对地短路 求教 在线等

楼主(2014-06-22):
致铭G41H-LM的主板USB 对地短路  求教 在线等

信号线对地短路   拆掉USB和旁边二极管   依然短路
前置和后面三个都好的   就一个短路

在线等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估计桥几率比较了, 你都把外围原件都拆了,

网友:
查那个短路的脚线路上的原件,一 个一个排除

网友:
桥坏的面非常大

网友:
USB电路 只要5V电压正常  没有短路。。。。。。。然后就是  数据直接通往南桥。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