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不了机 按着CPU风扇就能开机

楼主(2014-06-22):
我的台式电脑开机   开不了机   用手按着CPU风扇就能开什么原因呀   CPU是AMD   8120

网友:
座子虚了? 还是桥?还是U的供电芯片?

网友:
AMD 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座子虚了

网友A:
加焊一下cp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cpu座子

我焊过显卡   焊CPU座不会 烤坏吧

网友:
你这个可以肯定的说是CPU座虚汗了,加点锡膏加焊下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应该是CPU座的问题吧。

网友:
CPU座子空焊了或者是CPU接触不良。先尝试把CPU针和座孔清理一下。不行的话加焊CPU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