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三星R428 双击时自动删除文件、图标,换硬盘故障依旧.已解决

楼主(2014-06-22):
      三星R428笔记本,XP系统。双击桌面图标,立即弹出“确认删除”对话框,连续点“否”,对话框继续弹出,只有点“是”删除图标后,对话框才消失。比如双击“我的电脑”“我的文档”等,都会删除。
      每次重新启动笔记本后,前面几次双击才出现异常删除,以后使用跟正常电脑一样。
      有时如果打开了资源管理器,这时点某个磁盘,会出现删除文件对话框,点“否”不能取消,点“是”后,会删除整个硬盘文件。

      怀疑是病毒后,安装360杀毒、卫士,运行扫描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把另一个正常硬盘(Win7系统)换上去,现象还是一样,(而把故障机的硬盘换到正常笔记本上,没有任何问题)看来如果是病毒也不在硬盘里面。

     请各位大侠支招,先感谢了!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可能是Delete键没有复原,拆下键盘,重新安装回去,问题没有出现。

网友A:
换个键盘 或去掉键盘试试。

键盘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 或去掉键盘试试。

感谢您!去掉键盘重新插上试,没有问题。后发现可能是“Delete”没有回原引起

网友(点评):
不客气 我以前遇见过不管双击什么图标都是点开的 我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去掉键盘重新插上试,没有问题。后发现可能是“Delete”没有回原引起

把键盘、鼠标拆了

网友:
意思说还是键盘有问题吗

网友:
键盘拆了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LZ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键盘粘键了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