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05 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6-22):
笔记本到手无待机,按开关不触发!听顾客说是以前摔过一次后能正常使用,放在柜子里出了趟差回来就开不起机.二话

不说拆下主板(我修笔记本不行拆笔记本还是很快的 呵呵),

没上电测试各电感对地阻值 有三个地方值得怀疑 PL902

+APU_CORE_NB供电、PL801 +VGA_COREP供电、PL502 内存供电,三个电感对地只有8-12欧,不可能都短路呀!(其实这

里犯了个错误,自己脑壳短路了,在此特别感谢4楼“mjh0755”的指点。)上电看电流表有0.001几一闪就消失变成0,

测3v 5v电感无电压,公共点B+、P3无电压,P2有19v PQ301 PQ302 G级19V 故障在此,只有PQ301 PQ302 G级电压小于D

级才能导通 G级19V p3肯定无电压,PQ301 PQ302要导通PQ307B必须导通 PQ307导通PACIN、ACON两个信号必须是高电

平 ,根据仁宝点火回路查PACIN、ACON和ACOFF三个信号 acoff是ec发出的 公共无电压ec也无供电所以是低电平 于是

查PACIN、ACON这两个信号 ,图纸上找啊找,就是找不到ACON这信号控制点,于是看了几款仁宝的图纸都是393比较控制

拉低此电压来保护 s405这图纸硬是没找着,

维修陷入困境,于是来组织发帖求助。再次感谢4楼“mjh0755”的提示。原

因就是没量公共端对地组织,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公共点对地阻值8欧,好家伙问题真找到了.顺藤摸瓜拆掉PR302保

险前级对地不再短路,上电测试P3电压正常了19v  断电测保险后级还是短路 继续拆掉PQ303 测试还是短,继续拆掉

PL301 PC302还是短路,这么拆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B+供电地方很多,还是上烧机大法 B+处加电5v 电流先最小慢慢调

高到0.5,摸主板没什么反应,调到0.9 摸到一mos管发烫 断电查看此管是内存供电PQ503,

根据图纸焊开PJ501测量公

共点不在短路 ,测PJ501后级还是短路 继续拆掉PQ503 后级不在短路 但是PJ501到PQ503还是短路,看图纸莫非真是4

楼所说电容坏了

测量PC501PC509果然PC501两端只有8欧故障就在此,废板上找了两个颜色个头一样的测试好后补上,不

在短路。以防万一,继续拆下502对管测试 上下管都是好的,量了一下RT8207供电脚等对地阻值都正常,于是恢复PJ501

前拆的短路 再次测公共点对地不在短路,上电待机电压出来0.002, 测量公共点电压19v, 3V 5V电压正常, RT8207

11 12脚供电5v正常, 断电恢复PQ503 502 PJ501 上电测试待机正常接开关板触发电流往上跑 1.0几 接屏开机 Lenovo

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

(笔记本修好了但是还有2个疑问,1 此机是什么芯片拉低ACON信号呢?望高手指点。2 不是所有

电感的阻值低都是短路,因为修好后测量PL 902 PL801阻值都是8欧)。

仁宝开机时序图和s405笔记本图纸参考

网友:
电感8未必是短路

网友:
应该是预供电检测到公共点有短路 通过比较器拉低ACON使保护隔离起作用短接P沟道MOS管GS极关掉MOS管的导通,内存  桥 总线供电对地阻值本身就低  属正常

网友:
仁宝待机不触发,先都要测下公共点电压(点火回路)...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是要学习一下

网友:
也来学习学习 仁宝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要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