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 无CPU供电,发了一个波形图,知道的说一下

楼主(2014-06-22):
测上管,控制脚有波形,测供电电感 ,示波器打,有波形,现在发个测电感的波形出来,知道的说一下,CPU供电不出来,怎么回事,芯片换过,测各脚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感前端波形?2V?

网友:
才2V啊自举不足

网友:
就是最高达到2V 然后就掉下来了,是吧,我不怎么会看波形的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修啊,查哪里?

网友:
我测的是电感前端,对的

网友:
前端才2V波是不对的,正常等于供电电压的。大约19V,你的上管近似于没工作。

网友:
CPU供电玩死人的。我也怕这~!

网友:
NEC大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怎么会换NEC大电容呢,CPU电压都没有供,我记得换哪样的大多是显示后掉电,才换啊

网友:
2V啊自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