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K42JR的主板软关机关不掉,强制关机可关掉

楼主(2014-06-22):
华硕的大板型号是K42JR 3.2   小板上的型号是K42JC  2.1两个板子型号好像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他的cpu是p6000的,装的window7系统,问题是在系统里软关机后 就又重启了,我曾经刷了N个bios ,都无果,想呢些网上的bios改过的风扇狂转后掉电的问提,呢种在别的机子上都解决掉了,可是在我这个机子上竟然没有风扇狂转掉电 ,也刷成风扇狂转掉电,然后刷了好些都没用,我就有刷回去原来的bios了,然后在网上找了一大堆的问题都是说的xp系统关不了机,我装的是window7 系统,就没怎么在意。研究了好半天,然后我想起来进pe试试,然后进了2003pe,可以关机,然后我又进了window8pe也可以关机,突然想起,是不是系统问题啊,然后我就重装了一个window7系统,然后关机,故障依旧,装了好几个window7 都一样,突然觉得装window7 的解压太慢了,就给他换机个xp的吧,没想到xp系统装好之后竟然可以软关机了,故障修好了。还真是特殊的机器啊,现在都是不支持xp的,这个机子竟然不支持window7 的,搞不懂。

网友A:
刚修了一台戴尔的关机直接就开机    网卡坏了    你把网卡下了试下

网友:
领教了 看看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修了一台戴尔的关机直接就开机    网卡坏了    你把网卡下了试下

和你的机器都不一样,我换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了吗?华硕的玍古问题很多都要刷BIOS

网友:
k42的机器  一般都是可以装win7的   感觉 还是你的bios的问题

网友:
K42JR的机器,肯定是可以装W7的,装了不知有多少个了

网友:
你再、帮他装回win7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