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 bios借主板强刷问题

楼主(2014-06-22):
手上一块华硕的g31(775)主板,估计spi八脚bios芯片有问题,芯片mx标识,不知叫啥,开机黑屏!想重刷一下,但手头无编程器,外面的电脑维修小店也搞不了!

手头还有另一块华擎A785GM(am2)的主板,好的,bios也是spi八脚那种,winband的。

现在想用a785gm主板dos下热插上g31的mx bios 芯片强刷,能行吗?会不会搞坏a785gm主板?

不懂未敢下手,在线等大神解答

网友:
带电操作,一不小心就坏事了

网友:
是有风险,但bios热插还是不那么容易坏的!

问题是一个intel,一个amd的板,能不能刷的问题?

网友(2015-10-17):
spi8脚的芯片编程时必须接触良好,即使使用窄体或宽体的转换座,也很容易因接触不良导致能读取,不能写入(编程),导致无法擦除芯片,校验失败。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目前的技术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