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am se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4-06-22):
一片ASUS P5KPL AM SE主板,拿来时说是点不亮,接上诊断卡 复位灯长亮,换了一个CPU也是一样的,确定是主板问题后,开始动手修,量了下电压 发现除了有 1.02V的那个电压外,其它电压只有0.46V左右,CPU无电压,找不到点位和图纸,将故障点定在内存电压上,内存电压是由RT8105产生

这个芯片只有有供电,外围元件正常的话,就能正常输出,查5脚有11V左右的电压,8脚有0.46V的电压,7脚电阻左边有1.5V左右的电压,右端有0.46的电压,怀疑是不是被后面的拉低了,查了下外围没发现敌情,就找了下几片料板,没找到,百度了下,找到了迅维网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rt8105用rt9214的可以代换,还好在料板上找到人9214的换上,打了下上下管的控制级阻值和8脚阻值,正常,上电,电压出来了,到1.9V有点高啊,想了下,电压出来了,可能主板设计就这样,上了U和内存,亮机。
这个板的 内存VTT电压和桥电压都是由内存电压产生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在测电压时候发现,电压都一样,跑了下线路就明白了。用手机拍的像素不怎么好

网友A:
这个照的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   你可以换个好点的相机 或者手机里

网友B:
图纸中的输入电压时三个电压相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中的输入电压时三个电压相加吗?

这个不是三个电压叠加,,,是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可以接入不同的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三个电压叠加,,,是根据电路设计要求可以接入不同的电源电压。。。

哦,是这样啊,多谢了

网友:
拍的图片一点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的图片看不清楚

手机像素低啊,用不起好手机啊

网友:
图像模糊看不清

网友:
手机该换了。

网友:
一点都看不错。。。你的是什么手机来的。。

网友D:
这2个芯片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2个芯片可以替换???

是的,引脚定义都一样

网友:
好像能代换的吧,下回遇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