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l2061wA 屏号:m200o1-l02 rev:c2 闪屏黑屏

楼主(2014-06-22):
     联想l2061wA 屏号:m200o1-l02 rev:c2 开机屏亮2秒左右黑屏再亮屏有点闪 闪几下屏就不显示 开始以为是高压部分问题,修了半天才想起有一样的屏坏液晶 更换驱动板好,把好的驱动程序备份下来。刷到坏液晶驱动板上  MCU芯片不能效验芯片型号:pm25ld020 找了个大小一样的芯片刷上OK。这显示器现象有点象高压或灯管问题,各位看客注意哈!附上备份的MCU程序

网友:
嗯 一般这种现象就像高压灯管的事 程序的少啊

网友:
背光吧,程序的导致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