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开启脚EN对地阻值无穷大1是否空焊

楼主(2014-06-22):
主板:MX3,广达代工
故障描述: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41可以然后掉电回到待机电流
维修思路:2种情况,第一种短路造成掉电,第二种有供电没有产生。
       经过打对地阻值,正常,除短路情况。测供电发+2.5V_mxn电压未正常产生。
       查芯片工作条件,有供电3.3V;开启电压EN无,打对地阻值,无穷大1,经过查图纸,发现开启信号PWROK_MXN由EC发出,经过PR41电阻过来开启。PWROK_MXN电压无,对地阻值674,相连的PR41对地阻值也是600多。而PR41相连EN一端对地阻值也是无穷大。
    个人分析, PWROK_MXN无电压输出但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EC坏,但是PU6芯片EN脚对地为1,难道是芯片PU6空焊,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分析(本人小菜鸟一个)

网友:
MX3图纸以及相关图片

网友:
看是不是PC7坏了,

网友A:
是电阻后一面的PC74

网友B:
你只测阻值,为什么不测电阻两端电压呢测供电发+2.5V_mxn电压未正常产生  这是电压出来还是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测阻值,为什么不测电阻两端电压呢测供电发+2.5V_mxn电压未正常产生  这是电压出来还是没出来?

电阻2端均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后一面的PC74

兄弟PC74根本就没有装哦

网友:
那就找电压来源的原件,看它工作条件正常没,条件都满足就不芯片换了别

网友:
查EN的来源。。。

网友:
电压不正常PW信号怎么可能出来,后级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你刷个BIOS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吧  我也不确定。像这种UP 的芯片 EN信号貌似都是开路输出。意思就是只要不EN不接地  它就工作
,现在板子貌似都是这种芯片,不过PDF资料很少。  你先换UP 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