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开机无显,主板电压都有,电流0.5左右没跳变

楼主(2014-06-22):
联想C200开机无显,主板电压都有,电流0.5左右没跳变,请问高手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没跑U,查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 试试,之前修过刷bios 好了

网友:
这机子LPC总线有问题是通病,就是跑到这电流

网友A(2014-08-14):
面板上面有个关屏的开关按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面有个关屏的开关按得试试

兄弟遇到过吗,哪个开关,这机器0.5我测得内存波形都有了,缺 屏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遇到过吗,哪个开关,这机器0.5我测得内存波形都有了,缺 屏供电

直接一个电源开关试试看,u37的bios刷了没有,面板有一排几个开关一起的其中有一个是关闭屏幕的那个开关有可能漏电,我这还有一片c200不触发的蛋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个电源开关试试看,u37的bios刷了没有,面板有一排几个开关一起的其中有一个是关闭屏幕的那个开关 ...

哈哈,我这台弄好了,是U37显卡程序的事情,显卡芯片不出复位,时钟都有了,楼主这个故障应该和我的一样,坛子里有这程序,一刷就好了,貌似这个U37芯片是坏的,从显示器驱动板上找一个就可以了128K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这台弄好了,是U37显卡程序的事情,显卡芯片不出复位,时钟都有了,楼主这个故障应该和我的一样 ...

我的修好了南桥挂了

网友(2014-09-18):
开关  按下。。。。 我的  还没有 解决

网友:
按开关   电流在 1.2几    就是  不显示

网友:
我的  已经修好     sata  接口下面   断线   补上就好了      这个机器   面板上有显示器的开关    我拍的图片 都不能上传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说的问题很多

网友(2018-01-07):
我的不出CPU电压。,,,,,,,,,

网友:
哪里断线 了 有图片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