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70短路引起的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4-06-22):
这台机的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写出来,主要是后面的问题,可以给以后遇到此类问题的朋友少走点弯路。
接到一台联想V470笔记本电脑,插上可调电源,瞬间大电流,看来是短路了,拆出笔记本量了下,公共点短路了,一般感觉公共点短路不是待机芯片短,就是CPU芯片这里短,为了省事,就采用烧机,一烧摸到 CPU哪里有组铁乌龟上下管都烫手,看了图纸,是给显卡供电的,这片板是集成显卡的,拆下两个MOS管后公共点不短路了,但是PL4401这一端还是短路有10多欧
PL4401一端撬起后,感觉是后级短路,看了下图纸他是返回给CPU供电的,CPU都取了,应该是电路上哪个东西击穿了,就拆了PT4402 PT4403及旁边的三个小电容还是短,这下回到电路图,仔细看了下发现了问题,就是CSNA,它还经过PG4408PR4229返回给PU4201 VCOR芯片的第26脚,找到PR4229后断开,是芯片这边短路了,现在可以确定芯片有问题了,我也顺便测了下PU4405发现第4脚,只有10多欧,其它几个控制芯片也是一样的,追了下电路,它是由PU4103 5V待机芯片的发出的5V待机,看图

打了下3V那边正常,5V那边只有10多欧,断开PL4102是后级短,它还供给PU4201的10脚
断开pr4201还是PU4201这边短,将PU4201取下后,阻值正常,回复所有取下的电阻电容,检查了下刚才量过的地方,PL4401处有短路,排查后,是PTC4402击穿了,将所有短路排除后,没有那种铁MOS管,就改吧

改好后,换上芯片,亮机,进系统,本以为就可以收钱了,结果进系统花屏

经过测试,在进系统前,PE及安全模式下不花屏,删除显卡驱动也不花屏,重装系统和上官网上显卡驱动,试了几个显卡驱动都不行,这些点只要有窗口图标的地方还会活动,还会变色。看了下图纸,分析了下,这个是 I7 2360CPU,这个CPU自带显卡,而PCH可能只起到转接输出的作用,这里是猜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CPU也太贵了,老板,说先换个桥试试吧,过了两天将桥定回来,装上还是一样的效果,而且还发现无线网卡那里一直打着叉,没开启,也没管它,只有带着笔记本去电脑城找了个卖CPU的商量后,测试后,换了个CPU就不花屏了,剩下的就是无线网卡的问题,这里就有点意思了,以前没换桥前是能用的,换了后,能找到无线网卡,换了驱动后还是一样,就是一直打叉,提示是末开启无线路由,按转换开关都没反应,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桥的问题,我当初也这样认为的,这里没动桥,而是去找了个卖无线网卡的地方,卖无线网卡的老板先试了下我们的无线网卡是好的,我心里想看来得换桥了,但还是叫卖无线网卡的老板换个无线网卡试试,结果,换上后,无线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桥后,原来的无线网卡不能用,换个同样的无线就可以,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

网友:
神奇的机器。遇到会烦死的

网友A:
换个cpu试试,我碰到过一次不打显卡驱动是好的,一打驱动就全是点点!

网友:
问题不少啊  也很诡异

网友:
铁片  5911   cpu供电  一起换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那张电容图拍的好模糊啊

网友:
修的机器再多还是有遇不到的故障,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受教了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你代用的的CMOS管怎么处理的呢??散热没问题吗???

网友(点评):
散热会有点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我碰到过一次不打显卡驱动是好的,一打驱动就全是点点!

嗯,是CPU的问题。

网友:
恩,学了一下,,,以后也有个思路

网友:
B V系列最容易少U了  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的

网友:
集成在CPU内的显卡坏了,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