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V35.5不认盘!

楼主(2014-06-22):
    一块SV35.5硬盘,BIOS不认盘,MHDD找不到盘,通电磁头异响,过一会停止转动,还能维修不?数据不重要,

网友:
补充下,用了ST10代的电路板换上后也是一样,磁头坏了还有办法吗?500G的不舍得扔了

网友:
基本不行了

网友:
就目前的维修来讲 你这块硬盘属于报废。可能是加以时日会出现SF软件可以进行砍头处理 可以进行降容处理。

网友:
估计磁头坏了,不要数据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