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19VWX显示异常

楼主(2014-06-22):
一台AOC 919VWX显示器不接主机开机显示“AOC”logo,数秒后指示灯由绿转黄,然后黑屏——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接上主机后显示还是一样,不能显示画面,于是判断驱动板故障。正好手上有一台AOC 919SW碎屏的机子,与919VWX外观完全一样,拆开看电源板、驱动板外观、尺寸、元件版型都是一样。于是把919SW的驱动板装到919VWX上,结果。。。。

估计是919SW的MCU不适应吧?于是把919VWX的24C16换上,开机结果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求救。。。。

网友A:
屏不一样。把屏的型号写出来。

估计有一个是M190Z1的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不一样。把屏的型号写出来。

估计有一个是M190Z1的屏吧。

919VWX的屏型号是M190Z1,919SW的屏型号是HSD190MGW1。
——不过,我已经把919VWX驱动板上的MCU芯片换过去了。

网友A:
两个屏分辨率不一样啊。

M190Z1的是1680*1050
HSD的是1440*900

再说了,程序也不在24C16里。你换了也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屏分辨率不一样啊。

M190Z1的是1680*1050

24C16不是存储芯片么?那程序在哪个芯片啊?

网友:
程序不对,刷一下

网友:
你还是刷个程序吧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屏分辨率不一样啊。

M190Z1的是1680*1050

肯定分辨率不同,刷程序可解决!

网友:
回6、7、8楼的兄弟,已经把919VWX的24C16换过来了,难道是原机的MCU坏了吗?
另外,宝马兄弟说程序不在24C16里面,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明显程序不对

网友:
919sw有两种板子,一种程序写在RTD2120里,另一种RTD2270大片的程序写在25XXX里

网友:
这不是程序不对吗

网友:
明显程序不对吗?

网友:
外挂存储器一般都是25系列的,程序就写在这里。 24是一般是用来存储设置参数的,比如开关状态、亮度对比度等等。看你的情况就是程序不对造成的,驱动板代换主要看屏接口(单8或是双8位)和屏幕分辨率,这两个一样一般都能正常点亮。

网友:
屏型号不对,分辨率肯定不一样了,刷程序吧

网友:
昨天把919VWX的RTD2120也换过去了,反而不开机了。开关按键上有3V电压。
现在还没有液晶编程器,想买一个,各位兄弟推荐一下,哪款好用?

网友:
程序不兼容 ,要换板子。

网友:
刷程序解决不了的,919SW用的是RTD2025 另外一个用的是RTD2045,必须吧芯片也换了。或者要换板子了

网友:
最终还是换板子解决问题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网友:
肯定是程序不对  最佳分辨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