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维修手册转载的

楼主(2014-06-22):
TFT——LCD monitor客户维修手册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及检修
适用机型
一、白屏
能出现白屏说明背光板OK

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
MRT15"、17

如果指示灯可变换颜色表明主板工作正常
GENESIS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是否接触不良
Z3

2、检查主板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12V5V3.3V特别是屏的电压

3MCUCPU插座、晶振、复位电路

二、黑屏
1、电源板是否OK、输出电压12V5V3.3V是否正常

如短路适配器灯闪烁

2、背光板是否OK可代换

3、主板各工作电压12V、5V、3.3V
MRT15"、17

Bitmap

晶振
GENESIS

CPU程序
Z3

4、背光灯不亮
CPU插座

复位

三、缺象素
RGB

1、检查VGA连接线是否接触不良;主板VGA插座

2、检查VGA插座到主芯片输入部分有无短路、虚焊,(注芯片脚、片状
MRT15"、17

排阻、连接座、扁平排座有无接触不良

3、屏到主板的连接线、插针连接线、扁平排线有无接触不良。
Z3

4、屏接线分奇偶RGB全少、排阻虚焊RGB缺。

网友:
lcd维修手册转载的2

四、颜色偏

1、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
MRT15"、17

电阻、电容有无错漏)
GENESIS

2、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拔掉电源常按AUTO键重新通电即可)
Z3

3、替换CPU或重新烧录

4、主芯片有可能损坏

五、花屏
电源打开、背光打开,时钟信号不正确

1、用示波器测量主板时钟信号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电路(有无虚焊、短路、
MRT15"、17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GENESIS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连接插座有无虚焊、短路(IC脚、排阻、
Z3

及排座、双列插针、特别注意扁平排座)

4CPU虚焊(重新烧录)

CPUScaler之间的通信出现问题(在确定CPU加电复位震荡正常,Hvsync输入正常情况而机器 加电并有信号输入后进入待机模式的情况)

5、必要时替换屏(屏坏)

网友:
lcd维修手册转载的3

六、无信号
A通电后显示无信号(NOVAGINPUT

1、检查VGA电缆线连接

2、检查主板由HSVS输入(VGA母座之间有无短路)到反相器74LVC14

输出再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各工作电压(主芯片有可能损坏)

B能电后出现超出显示范围
MRT15"、17

VGANOT SUPPUORTORFREQENCY OFRANGE
GENESIS

1、检查PC主机输入信号是否超出显示范围
Z3

151024*768

171024*1280

20800*600
最佳显示效果

301024*768

2、检查主板各工作电压(主芯片有可能损坏)

七、画面闪

(字抖动)
1、用自动调节或手动调节相位能否调好
MRT15"、17

2、检查锁相复位回路(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GENESIS

3、检查主板由HSVS输入到反相器再到,主芯片之部分线路(有无短路、
Z3

虚焊、电容、电阻)

4、检查主板各工作电压(主芯片有可能损坏)

网友:
lcd维修手册转载的4

八、重影

1、检查主板VGA座有无虚焊、连焊
MRT15"、17

2、检查主板由信号输入到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GENESIS

3、检查主板各工作电压(主芯片有可能损坏)
Z3

4VGA电缆不规格(或接分配器引起)

5、显卡与VGA电缆不匹配

九、按键失灵

MRT15"、17

1、按键本身有无损坏
GENESIS

2、测各按键对地电压、发如出现过低或为“0”检查按键板到CPU部分线路有无
Z3

短路、开路上接电阻有无错、虚焊、座和连接有无接触不良

十、指示灯

MRT15"、17
不亮、单色
1、主板插座到按键板之间有无接触不良、有无短路。
GENESIS

2、替换指示灯

Z3

3、指示灯到CPU之间线路。

网友A:
前边的7个怎么没有转啊?

网友A:
原来是分了四个帖子,怎么不贴在一个贴在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分了四个帖子,怎么不贴在一个贴在里呀?

一开始有限制的一万行一帖    我是复制的是两万多行  一帖发不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边的7个怎么没有转啊?

那是我师傅画的看纸就这的有点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师傅画的看纸就这的有点时间了

这个事原创啊。应该是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原创啊。应该是很好的资料。多谢分享。

多谢鼓励哈

网友:
都弄到一个帖子就对了,也可以连续看下来了。

网友:
这维修资料写得不错啊。。。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