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指教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4-06-22):
刚入维修行业,真是学海无涯,今天遇到个小网吧的机子,师傅让我去小试身手,开机显示屏不亮,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取下显卡清理,插紧,插VGA借口开机,屏不显示, 怀疑是不是屏坏了,取下主机上的VGA借口插上笔记本可以显示,  到他们收银机上能看到主机开机着,这个故障是不是肯定是显卡坏了呢

网友A:
这种问题还上来这里问,你师傅可真疼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上来这里问,你师傅可真疼你啊

比较丢脸啦

网友:
都说我自己是小白了,虚心求教一下,怎么都没人耐心和我说下下我猜想的对不对呢

网友:
   你插主板看看有没有显示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或者拿显卡去别的机子试下咯

网友:
这个说的我有点晕,要是怀疑显卡坏了,可以把显卡拿到其他主板上试。   不要告诉我是集显的

网友B:
先检查内存,不行在把显卡带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内存,不行在把显卡带换下

谢谢,已经搞定了,换了老板家说坏了的显卡,就显示花屏,说明确实是显卡的问题,果断的拿到师傅那去吹一下,刚学没多久,谢谢师哥们提点,我觉得我领悟能力相当的不够啊  以后会成为女高手吗,怀疑中,感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内存,不行在把显卡带换下

已经换过了,确实是显卡的问题,感觉您的帮助与耐心解答

网友:
坚持下去 就是女高手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不错只要自己啃下功夫没有做不到的事

网友:
可以到淘宝上买点视频教程学习学习
不贵。30块左右,
还是月饼的主板课哦

网友:
坚持下去 就是女高手

网友:
不亮可不一定就是显卡问题,要用排除法。

网友:
怀疑显卡坏就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