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5vsb输出不到1V,辅助供电管理dm311,vcc脚电压在7~9v之间连续变化,求助

楼主(2014-06-22):
vcc脚电压不稳,在7~9v之间不断循环变化,开启脚Vstar电压260v且也有10v左右的连续变化,更换vcc脚电容无果。短接光耦3/4脚还是一样,去掉管理芯片,Vstar脚320v不变化。

没有dm311可换,会是他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311坏了

网友:
这个供电脚的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
真就是他的问题,找了个旧电源的311换上ok电压不跳变,vcc10v

网友:
换一下50V电容  二极管也看一下!

网友:
直接更换DM311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