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触发就灭

楼主(2014-06-22):
华硕m4n68t le v2一触发就灭掉了,再触发就不行,拔掉电源,然后又触发一次就灭,不知是什么原因。测了一下没发现哪里短路。请教各位高手兄弟。
华硕

网友:
拨掉cpu供电小12v插头,看看还断电不,不断电,就查cpu供电部份。

网友:
很明显 是cpu12v供电有芯片短路了

网友:
测下上下管 吧 大部分都是它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