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数据500G的硬盘插到电脑上不显示盘符

楼主(2014-06-22):
有没有人可以修的,磁盘管理里如图的,没法初始化

网友:
插上去的时候吱吱响几声,后面就没声音了

网友:
可以换硬盘了

网友:
彻底没用了?

网友:
应该是磁头着了

网友A:
那怎么办,里面有些店铺资料可以拷出来嘛

网友:
磁头问题好像。。。

网友:
磁头损坏了

网友:
估计没戏了,磁头卡了吧。

网友:
开盘换头看看。

网友:
数据重要的找人做数据,不重要的就算了吧,

网友:
也许可以修,但是数据不一定能保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办,里面有些店铺资料可以拷出来嘛

办法是有的,不过如果没有重大经济价值就算了吧,这个费时费力费成本,呵呵;如果数据确实重要建议找专业恢复数据的,准备好银子就是了

网友:
我正缺呢  多谢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分析的没错,估计是磁头坏了,要数据的话,就要换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