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暗屏,用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4-06-22):
一台三星的笔记本,来的时候暗屏。拆开屏,换过灯管。用点灯板点了一下屏,灯管是亮的。用高压板点其他的屏不亮。高压板坏,找一个通用的改一下。接屏正常了。试机一段时间正常。这时候是插的适配器电池也在上面。后来拔掉适配器只用电池,就会暗屏。为什么会出现用电池暗屏,用适配器就正常呢?是电池坏了?还是灯管的性能不好了?

目测是高压板接线有问题

网友:
你在 用电池暗屏的时候  量一下 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
三星电池模式 亮度很低 你会不会把 ADJ的信号接在了on上面啦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过程是这样的:我徒弟给一方正本改通用高压条,改好后试机发现用上适配器正常,单用电池暗屏,我检测发现他把原来的亮度调节信号当做开启信号接在了EN上,才导致此现象,楼主看看是不是也是这里接错了,仅供参考。

网友:
暗屏,是屏没得到供电。你查一下插电池时,高压条有没有得到供电

网友:
测下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的亮度不够

网友:
谢谢各位提醒。

网友:
电池电压不足吧,高压板要求输入电压几V?

网友:
有些要换原装的  上次我改个CQ40的跟你一样的现象     后面无奈定了一个原装的就OK 了

网友:
不能只看现象,你i在暗屏的时候查查条件,特别是供电和使能。。。

网友:
电池的时候看看屏供电

网友:
开关线和亮度调剂线搞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亮度不够吧,上电池的时候查下高压条上的各个条件啊

网友:
亮度调节 和开关线接反了。

网友:
现在看来最大可能就两种了,第一可能要接原装高压条,第二信号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
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