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 RT8878A 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吗!!!

楼主(2014-06-22):
网上找不到,有人遇到过吗,有图纸更好了!!!

网友:
图纸很难找,就是找到也是要积分的。

网友A:
RT8878附上

請自行取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878附上

請自行取用

不胜感激,请问RT8878A和RT8878B是否可以代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胜感激,请问RT8878A和RT8878B是否可以代换!!!

可,Richtek公司提供的RT8878A的圖紙為RT8878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Richtek公司提供的RT8878A的圖紙為RT8878B

哦,那我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C:
不胜感激!我也在找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胜感激!我也在找这个图纸

很多高端显卡和以后很多FM2系列的主板会用到这个芯片,在网上根本找不到的!!!确实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