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4-06-22):
联想G475电流上到0.46不动,各电压正常,板载CPU,和单桥都做了还是一样,BIOS刷过,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网友A:
测测PLT_RST出来了没有,内存槽上总线有没有跳变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PLT_RST出来了没有,内存槽上总线有没有跳变波形

没有的

网友:
貌似要动桥了

网友:
这个机子这个电流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估计还有该出来的电压没出来,而你没测出来,再仔细看看,复位的前提是PWRGD出来,你再测测吧

网友:
不要盲目的动桥,弄不好会增加问题的

网友:
两个桥都动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北桥,搞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