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换了南桥不能关机,有时候死机

楼主(2014-06-22):
B460  涮了BIOS EC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14-6-27 00:53):
还是BIOS有问题,重刷了一个,此机修复

网友:
修过一次   我的是不定时死机    最后判死刑

网友:
楼主试试我这个BIOS吧

网友:
不会是桥没做好,从来做一次或换个再做一下..........

网友:
是BIOS问题,换了南桥就这样,论坛上下的BIOS很多都是这种情况的

网友:
用有潜的植球  HM55的无铅的不好焊 容易空点

网友:
这款换完桥不能关机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忘说了是南桥bios不是ecbios

网友:
那就换南桥啊

网友:
应该是做桥没做好吧
看看有没动到旁边的小元件

网友:
小小白路过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觉得还是BIOS问题,刷下三楼热心提供的换桥专用BIOS吧.祝你好运.修好记得说一声哟.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
去论坛找个专用BIOS 试试  不关机肯定是 程序不对

网友:
这个机器换了桥要刷BIOS的。

网友:
刷BIOS已解决,感谢各位

网友:
刷了BIOS后可以关机了,不过还有点小问题,开机慢  温度高   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是BIOS问题,刷下三楼热心提供的换桥专用BIOS吧.祝你好运.修好记得说一声哟.

机器已修好,刷了BIOS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是BIOS的问题,以后遇到就可以直接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