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们,你们有没有碰到显卡短路的。

楼主(2014-06-22):
各位坛友,昨天同行拿来两张显卡来。我初步的检测了一下,都是显卡短路了。。一块已修复。是一个小的贴片电容短路了。还有一块就是怎么也找不出来了。。万用表量,全会叫。元件拆下来,元件都是好的。这块显卡同行说原来是好的,就是给客户换显卡。要打驱动。打了下驱动。过了5分钟就灭掉了。  然后就短路了。来看看图

显卡型号   天行7300GT    CF  白金版     128m

求大神们来教教我吧,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遇到显卡短路怎么修。

网友A:
万用表量,全会叫 不代表就短路 看有没阻值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坏了    注意检查

网友:
显卡主芯片坏了 大多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放弃吧!也不是什么好显卡。

网友C:
将两个供电电路的电感都断开了。。 看下是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
你可以用手摸下芯片和显存看看有没有发汤的。。 实不找不到,就最主芯片都拆下来量。。

网友:
哎,这卡就别修了,我这里还有一块8500GTX不知什么问题,还没修好呢?

网友:
显卡主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全会叫 不代表就短路 看有没阻值

有   0.02     有的是0.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放弃吧!也不是什么好显卡。

我是新手,能修好就修好。多学一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两个供电电路的电感都断开了。。 看下是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

谢谢,有没有其他的经验了。多传授一点

网友(点评):
对于短路的。。可以多观察下一些贴片的元件。。看看外观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查显卡主芯片或显存

网友E:
可以用电流表烧机法烧,也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一下那些短路的点容,看一下有没有烧开裂的。

网友:
~~我也有一张是联想台式机的256MB的显卡也是短,正负无限大!还没查到问题点,GPU超烫把我手指搞了一个泡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电流表烧机法烧,也可以用放大镜观察一下那些短路的点容,看一下有没有烧开裂的。

可调电源怎么烧啊。我接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   0.02     有的是0.09

核心对地0.09是正常的,不算短路   0.02是哪里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对地0.09是正常的,不算短路   0.02是哪里对地?

就是场管对地,但是场管拆下来,场管量是好了

网友:
烧机  把短路的找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怎么烧啊。我接哪里啊??

如果是12伏短路的话就接短路的地方,连接12伏的地方,接一根线,另一根线接地,这样就是强行给短路的地方通电流,短路的原件会发热的,你摸一下发热的地方就是短路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12伏短路的话就接短路的地方,连接12伏的地方,接一根线,另一根线接地,这样就是强行给短路的地方 ...

谢谢,原来是这样的烧鸡啊。   原来我都不知道

网友:
有工具就好弄没工具的话要查很难的。

网友:
0.09还能说的过去。但是0.02 就有点低了吧  你两个表笔接一块  看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