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cpu 溫度很高

楼主(2014-06-22):
CPU P3 1G 內存512
待機50度,瀏覽網頁有80幾度,看視頻會有90幾度,甚至有時會關機
CPU 原廠用導電膠墊,不用膠墊,用硅脂,風扇已清潔,都是咁熱,為何?
請各大大指點謝謝謝

网友:
看着这个CPU都已经搞成深棕色了,就算是板载改上去的,我也没见过颜色如此深的,感觉像是被干了五六次之后的颜色一样。

网友:
导热系统坏了吧

网友:
CPU内部电路是有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个cpu呢,看看还高不

网友:
一般不是CPU就是山热片

网友:
散热管没坏     硅胶加铜片  看看先

网友:
很明显的是散热不良,将原来的橡胶垫撤除,换上适当的铝片 或者铜片就可以了

网友A:
补充一下 看风扇有没有偷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看风扇有没有偷停

謝謝
用甚麼鋁片或銅片?

网友A:
参考原来的橡胶垫 高度 适合 就可以了 别压坏了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原来的橡胶垫 高度 适合 就可以了 别压坏了芯片就可以了

开机用手摸下温度真的有那么高吗,说不定你被温控电路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