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滚珠王600故障

楼主(2014-06-22):
短接PSON后7500BP第4脚电压不能拉低,维持在4.1V,跑线路发现WT7525第3脚一直有4.6V

网友(点评):
测量各输出端对地电阻

网友:
大家分享经验,也能找到经验

网友:
这个电压时WT7525送过来的,查下这个芯片周边元件要是没问题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
电源故障现象如何?
上图看看。
7500芯片问题,请爬网就行了。

网友:
先上图片,输入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均压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A:
电容没有鼓包,其他元器件都有检查,7500的工作电压也正常,就是DTC引脚的电压一直被WT7525的故障输出。我把我自己画的图传上来大家看看,第一次画的图,做得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图片

开关电源(昂达滚珠王600).rar

网友(点评):
最好把图片压缩后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有鼓包,其他元器件都有检查,7500的工作电压也正常,就是DTC引脚的电压一直被WT7525的故障输出。我 ...

我按照论坛新手入门那的教程做可是图片传不上

网友A:
终于传上了~转来转去的,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点评):
当OVD或UVD或OCD检测到故障电压电平时,FPOB被锁存高和PGO变低

网友(点评):
过压/欠压检测器(OVD / UVD)监视V33,V5,V 12A和V 12B输入电压电平。过电流检测器(OCD)监测IS33,IS5,IS12A和IS12B输入电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传上了~转来转去的,请各位帮忙看看

测试,待机、短路绿线和地线时 7525个脚电压

网友:
测试,待机、短路绿线和地线时 7525个脚电压

网友:
平 时没有修电源,,,

网友:
待机、短接PSON后,WT7525和AZ7500两个IC各引脚电压,因为我怕烧,所以没有装开关管Q1、Q2,故WT7525的很多反馈引脚都没有数值。

网友(点评):
安装Q1、Q2后,串电源输入220v60w灯泡,看灯泡状态。一闪即灭就正常,可以短路绿线和地线后,再测量wt7525和7500电压。

网友B:
lipeter801  安装Q1、Q2后,串电源输入220v60w灯泡,看灯泡状态。一闪即灭就正常,可以短路绿线和地线后,再测量wt7525和7500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peter801  安装Q1、Q2后,串电源输入220v60w灯泡,看灯泡状态。一闪即灭就正常,可以短路绿线和地线后, ...

请问串入灯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保险丝改成灯泡,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串入灯泡的作用是什么?

灯泡是一闪即灭,但各个引脚的电压依然没有变化

网友A:
刚刚才发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AZ7500BP-E1在待机状态下第8、11脚居然有输出电压,是不是IC自身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交流电压档测试看看8,11。两种状态都有电压(直流)

网友(点评):
测量各电压输出端对地电阻(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才发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AZ7500BP-E1在待机状态下第8、11脚居然有输出电压,是不是IC自身有问题?

带负载测试一下,最好上图,看看电容是否有问题。主滤波电容电压,分压如何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这样试试:电源入线串灯泡,直接短接7500第4脚和地,看电源是否能正常输出,测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均压没有问题,两个滤波的电压分别为159和160,短接DTC和GND后有输出,但试了两次后就没有输出了,
各个输出端的对地电阻为:3.3V——10Ω;5V——43Ω;12V——238Ω。

网友(点评):
再测3.3v、5v、-12v、+12v,-5v对地电阻

网友:
刚刚又去检查测试,居然短接PSON就亮起来了~各组输出正常,赶紧记录WT7525各引脚数据,刚到记第7脚时又停了~再次测量各个引脚电压和原来的一样。又没发现虚焊点,是不是哪里保护了或者元件软故障

网友:
这个电源没有-5V的,+3.3V对地为10Ω、+5V对地为43Ω、+12V对地为238Ω(12V1 \ 12V2都一样)、-12V对地为720Ω。

网友:
现在的感觉是,放置一段时间,短接PSON,然后DTC接地能启动,但运行一会就不能再启动,
对地电阻:1脚3K、2脚9.5K、3脚无穷大、4脚14.8、5脚、6脚16.5K、7脚、9、10脚0、13、14脚5.45K、15脚10.1K、16脚8K、8、11脚5.1M、12脚4.69M,
另外12V检测的小电容都是贴片,无法采集数据我用数字表电容档量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