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白屏维修

楼主(2014-06-22):
联想B460E 白屏维修
机器:联想B460E 集显 版号:LB46E
故障:二修机

维修:

试机器 发现大短路,查DCBATOUT的滤波电容 EC94短路,拆掉后不短了。此时待机0.008A,待机正常。触发开关却没反应,查EC收到PWRBTN#,并发出PWRBTN#给南桥。接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RTC_RST#的电容C392一端腐蚀了,更换。触发上电。
本以为维修结束了,但是接屏没反应 。打内存的波形了,有波形。抓LCD1口的波形如下图

,外接正常显示。

看波形貌似显卡已经工作,于是那自己的屏代换,出现的却是白屏。接屏后的波形如下图

怀疑屏线,拆开后没发现什么异常。
修到这来却是困惑了,这是集成的显卡,北桥坏了吗?路过的大声们,帮小弟一下,留下你高贵的脚印。

补充内容 (2014-6-23 12:30):
该机器修好了,是没有屏供电,桥发出的屏供电开启电压只有1.12V,我直接短接3V_S0,不知道后期有问题不?

网友:
查屏供电咯

网友:
小小白路过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值得浏览

网友A:
东方老师 一统江湖 寿与天齐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修好了吗
求结果

网友B:
  楼上的灌水的都应该扣分  楼主第一个图 应该是i2c检测平 证明来检测了  但是检没检测到不知道了 还有些别的办法  懒得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灌水的都应该扣分  楼主第一个图 应该是i2c检测平 证明来检测了  但是检没检测到不知道了 还有些别 ...

算了,最近灌水太多了,只要不是纯表情,放宽点吧

网友:
宕50h,一般为内存SPD此机却为显卡读屏么?如是这样屏线必坏

网友:
这种情况尽量往三个方面去 想,屏的问题,屏线的问题,集成显卡的问题。再慢慢地区缩小范围。。

网友:
仔细查下屏供电,尤其是LCDVCC电压,缺这个电压容易造成白屏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 或者显卡虚焊

网友:
看第2个图片,是有几组跳变呢,如果是3组以内,那就是桥问题或者是显卡模块工作条件没满足,如果有3组以上,那就找屏接口的工作条件,屛线,屏!!!白屏的话,是屏不匹配么?还是屏码片问题?

网友:
屏的3.3v供电正常不?

网友:
学习中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你这是哪只脚的波形捏?别太相信屏的波形,我就走过弯路最后还是显卡故障。

网友:
白屏的原因很多,楼主的维修思路学习了,很经典。多谢分享。

网友:
看看屏线。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屏上的保险

网友:
原屏无反应时啥意思,没图像没背光啥也没有?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方老师 一统江湖 寿与天齐

这里貌似不应该扣分吧! 维修的兄弟互相支持一下,沟通一下情感也是可以的。不仅仅局限于技术。谈技术有多少人真心谈呢?

网友:
白屏问题,1换屏,2测触发电压,3换屏线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DCBATOUT     PWRBTN#请教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不要喷。

网友:
缺开启信号

网友:
是二修机吧   怎么会有几个问题

网友:
觉得还是查屏幕 供电吧  ,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厉害 我只知道个3.3V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新手的大师  在等你们的结果哦,怎么不发布了

网友:
查屏线上的信号,有的信号没有的话,就会白屏的

网友:
看供电以及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