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acer 4730 LA-4201P开机不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14-06-22):
接到4730,客户说开不了机,有时候屏幕能点亮,有时候屏幕点不亮就掉了。

拆机裸板点 果然电流到2.0的时候掉到0.3掉到0.018。电流0.018-0.7 0.8 --要停顿一会才往上跑。不定时的有时候屏幕亮了可以坚持一会。先简单入手,放电刷bios无果!

开始动手打组织量电压,无异常。看电流是掉到0.3,再掉到0.018,cpu阻值也只有8欧,怀疑cpu可能电路有问题!

先用风枪简单加焊cpu供电芯片无果,更换4个下管也没有收获,从cq40上拆了一个供电芯片换上一样。转移视线!

考虑了一下觉得应该是滤波不良或者芯片有虚焊导致的掉电。 先从简单的滤波不良来,手头也没有示波器

就杀最常见的坦电容一个。更换后还是一样,郁闷。 cpu也咩有NEC大电容,也没有什么通病之类的!

此机是显卡板插在主板上的类型,拿风枪哄了南桥、北桥、显卡也没有什么反应。

这时候摸铜管也很烫,风扇竟然没转,风扇只在开机的一瞬间转了一下。

加焊了EC,此机被修复!

网友:
这是捡到了  ,加焊就好了

网友:
小小白路过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呵呵,一般拿风枪吹桥、显卡的比较多。没想到吹EC也能有收获。。

网友B:
我觉要是说出为什么加焊EC好的 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要是说出为什么加焊EC好的 就更好了

我也在想,我也考虑到过cpu的时候为什么会卡顿一下,不太清楚,求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般拿风枪吹桥、显卡的比较多。没想到吹EC也能有收获。。

老铁加焊ec。。。

估计是控制风扇供电的线路有问题 而恰好是EC虚焊 你这个修的有幸运的成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要是说出为什么加焊EC好的 就更好了

风扇不转,

网友:
难道是EC的一些控制保护的信号脚位虚焊引起不定时掉电?

网友C:
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吗???

这个机子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是不是温控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没有NEC大电容。

cpu也咩有NEC大电容   是没有的意思?

网友E:
没想到吹EC也能有收获

网友:
很好的,,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吹EC也能有收获

是用烙铁加焊的,看帖不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