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跑码00-00正常,有时候不亮机怎么搞

楼主(2014-06-22):
客户拿来的一体板子,跑码正常,客户说有时候不能亮机,我开始第一次亮机了,然后关机就再也不亮机了,跑码正常,换显卡也不行。我拆下来看到后面有露铜,仔细查了没有看到断线,上了绿油,当时没有进机箱的时候每次都可以开,然后进机箱,也次次可以开,准备给客户的时候一测试又那样了,怎么搞,各位大师给小弟支招指点下啊,急急急!!!

网友A:
用手按下桥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按下桥看看怎么样

不行啊,后来换机箱解决了 一直正常,还是谢谢你回复我的帖子 ,第一发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