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N4110不触发

楼主(2014-06-22):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裸板, 拿到受首先量了下各大电感  无短路 ,无腐蚀痕迹, 无变形,通电 有待机3V,5V。 因为已经出了待机了EC待机的条件已经满足,直接 测量EC IT8518 125P   有3.3  直接短接 有跳变,还是不触发  示波器打EC BIOS   有波形 不是很明显的波形 测量EC发给 HM65的NBSW 无3.3V。 遂上论坛下了个EC BIOS  刷好通电 NBSW 有3.3了触发有变化  电流增加了0.02    再次测量EC触发的各条件   测到 EC 复位时 发现 没有3.3  取下中间的 二极管 一样没有 ,叫了 芯片 触发 上电了   看电流应该亮了   接屏  熟悉的DELL 出现。
by the way  没下载分了  各位加点吧

网友:
不触发维修不错。

网友A:
叫了芯片  ?   是不是想说换了芯片  修复了?

网友B:
叫了 芯片 触发 上电了
这句看来有点迷糊,楼主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不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叫了 芯片 触发 上电了
这句看来有点迷糊,楼主可以说一下吗?

这边有做芯片的卖家,所以打电话叫了一个 换上去,开机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了芯片  ?   是不是想说换了芯片  修复了?

换上芯片好了,加下分啊 不会扣你的分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边有做芯片的卖家,所以打电话叫了一个 换上去,开机 好了

哦明白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加分很不错。

网友:
头像很惹火啊

网友:
什么是叫了芯片触发上电了

网友:
手机不知道怎么加分~_~但是我在这里给你点赞!厉害

网友:
不触发有图还好

网友:
我一天都没扳子修,只能来论坛 看看别人修机子了

网友D:
EC的复位怎么出来的 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应该把EC复位那里的图给截一张给我看看啊

网友:
叫了 芯片 触发 上电了  是大喊 的马尼西亚 IO开机吧  然后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的复位怎么出来的 没看明白

在第二张图上  EC 8518 第4脚  经过一个二极管D2  到 HM65的

网友:
没说清楚啊,怎么不安着触发时序判断是南桥还是E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