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无3.3V供电,5V,正常,怎么查?新手

楼主(2014-06-22):
今天接手一板子不开机,诊断卡灯也不亮,测量有5V,无3.3v,上几个电路图,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先用万能表测量正常,但测量PCI14没有3.3电压,听说南桥也能测量3.3,但是找不到是哪个,电池有1.78左右的电压,找不到故障。

有人说网卡,声卡,我把芯片拆了

然后,有人说强行加电,可以么?可以了就加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电池的电压也太底了点吧。。。

网友A:
测试一下A14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A14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B:
3.3V是待机,找一下从紫线到COMS电路看看。

网友C:
先找个   电池换上    这个板电池没电也开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3V是待机,找一下从紫线到COMS电路看看。

紫色线没图,看不到跑哪了,想想应该是5v到南桥和到COMS的三端稳压的问题吧?可是,这个我没找到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紫色线没图,看不到跑哪了,想想应该是5v到南桥和到COMS的三端稳压的问题吧?可是,这个我没找到在哪

网卡芯片和PCI插槽靠近COMS电池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   电池换上    这个板电池没电也开不了

换上了还不中,是不是品牌的就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芯片和PCI插槽靠近COMS电池的地方。

并排两个的么?

网友E:
联想的吧?呵呵,品牌机就是这样,一个电池没电了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无3.3V就看看待机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三端稳压,1117之类的转换的,你打A14脚292阻值应该是没短路,你再打一下USB的数据的阻值看看是多少,还有待机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发烫?南桥?网卡芯片?实在不行就只能跑线了,但是联想的话 找找看可能会有图纸的,就算没有原原本本的也可以找到联想的别的同一个系列的参照

网友:
雷击的主板吗

网友B:
找一个三端稳压器,1117或是780x之类的。

网友:
找下1085 1117之类的线性稳压器,一般是他们转换出来的,他们没问题,可能桥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吧?呵呵,品牌机就是这样,一个电池没电了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无3.3V就看看待机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 ...

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1117这个板上没有,所以我找不到,刚开始是14短路,我把网卡,声卡芯片拔下不短路,开机依旧没3.3,usb对地631阻值,把网卡、声卡芯片拔掉后,上COMS电池,通电,去了一下厕所,回来的时候,有个芯片发烫, ,我把coms电池去掉,竟然开机了,跑C1,因为我内存没上。正常的时候,我就想着,再点下,再点就不行了,高手应该知道啥问题了吧?还有就是上面的芯片是什么呀?书上没说。

网友:
不是,是关机正常,开机的时候就开不开了。

网友F:
把这个管子换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1117这个板上没有,所以我找不到,刚开始是14短路,我把网卡,声卡芯片拔下不短路 ...

这个是时钟芯片,如果供电没有,你看下是不是通过两个MOS管或两个三极管进行降压,一般都为1117或108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三端稳压器,1117或是780x之类的。

板上有L1087G,4822,07003,6566,75383, 不知道哪个是,跟你们说的都不一样,所以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上有L1087G,4822,07003,6566,75383, 不知道哪个是,跟你们说的都不一样,所以不好找。

教你个办法,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个表笔接紫线另一个表笔在COMS附近的芯片引脚测试,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上有L1087G,4822,07003,6566,75383, 不知道哪个是,跟你们说的都不一样,所以不好找。

要不从CMOS针脚往回找也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这个管子换下试试

7711代换行不行,没有这个,我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时钟芯片,如果供电没有,你看下是不是通过两个MOS管或两个三极管进行降压,一般都为1117或1084

板上有L1087G是这个不是

网友H:
台式机还是好修一些的 测试 各个易损芯片 USB 供电  网卡 芯片 等等 BIOS  Cmos  电池,总之要细心 最后要配合电路图当然了 你要看得懂 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教你个办法,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个表笔接紫线另一个表笔在COMS附近的芯片引脚测试,应该可以找到。

找到了下面是4822第5针脚,从紫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式机还是好修一些的 测试 各个易损芯片 USB 供电  网卡 芯片 等等 BIOS  Cmos  电池,总之要细心 最后要 ...

手上没图,看的差不多吧。新手,之前不修板,现在不修不行了,客户要求高了,做了几年老板也要从头学了,这几天都是12点睡,早6点起来。不容易呀,维修行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下面是4822第5针脚,从紫线过来的。、

看其他引脚和CMOS跳线相连的两个引脚有相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下面是4822第5针脚,从紫线过来的。、

芯片的型号可以看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其他引脚和CMOS跳线相连的两个引脚有相通的吗?

全测试了,没有相通的。都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型号可以看清吗?

4822芯片

网友:
回家,明天找。

网友:
我看网卡芯片好像是被雷打坏了一样

网友:
其实这趟线很好跑的。

网友I:
一般紫5V出来后,要经过一个东西转换后,一路给PCIA14,一路进南桥,及其它待机,只有把线路跑出来才好修

网友J:
待机5V没有还是  红5V没啊

网友J:
楼主  太性福了,那么多人教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就是电池该换了,电压太低了,CMOS电池电压低于2V就不能用了。

网友:
画个图给你。

网友:
前几天下乡维修邮政打印机,今天有时间研究,谢谢各位大侠的出出手相助。参考上面电路,我自己找书看了看,我查了一下线路,第一路,从紫色5一路到风扇供电一角,一直顺着开关跑到电池边有个4822的第5角,估计这是电池供电,一会量一下电池供电不良有可能是4822的问题。第二路从4822第5针向PCI14跑去一路到D51翻过电容PJ8D9 SS12  连接到L1037G后,我测量1037输入输出都是5V,这个估计就是14的3.3吧。第三路跑向南桥,一路到NIKOS p07003输出无3.3,难道也坏了?这是南桥附近的供电。第四路到IO 为w83627d  ,j量得紫色5到IO附近P3057G,然后也是无输出,难道也坏了?   然后测量得到南桥上没有3.3,电池上没有3.3,IO没有3.3,14针没有3.3,这估计这几个芯片换了就可以了?没有原芯片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就是电池该换了,电压太低了,CMOS电池电压低于2V就不能用了。

换了呢。.........................换过还一样

网友:
都是学习的哈,一起努力。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太性福了,那么多人教

谢谢你们的指导,谢谢了。修好发红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5V没有还是  红5V没啊

待机的有,没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紫5V出来后,要经过一个东西转换后,一路给PCIA14,一路进南桥,及其它待机,只有把线路跑出来才好修

没电图,只有摸索了。。。还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