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 挡16

楼主(2014-06-22):
华硕P7H55 挡16 经查内存238脚电压只有0.7V 这个脚还连CPU PWM芯片旁边小八脚:PU106,取掉该芯片就行!!连修两块一样的,以免大家再遇到,特意记号!!

网友:
还有一块还挡16 15  换晶振好

网友:
感谢 感谢 一定记住 呵呵

网友:
系统管理数据线?

网友:
238脚是SPD吧?

网友A:
换晶振是没起振换的,还是怎样考虑要换的啊。

网友B:
楼主最好能把图发出来,让下次我们修这种板的话可以秒杀

网友C:
up106小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D:
不知道这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感谢 ,分享,一定记住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晶振是没起振换的,还是怎样考虑要换的啊。

换晶振是看了别人的帖子,别人其它的主板挡16 也是动的晶振部分

网友:
DDR3的238脚是系统管理总线的SMB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芯片起什么作用。?

参照其它的帖子,这个芯片好象是 超频才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106小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我也不知道型号!!我都是参照别的主板的点位点到的,但哪个主板是连PWM芯片,这个主板连这个小八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能把图发出来,让下次我们修这种板的话可以秒杀

板子是这个!!

故障在这儿

网友E:
这块主板是半年前客户送给我的,挡16,一直修不出来!!昨天又有同行拿来一块一模一样的,开始挡1D,就是内存238脚电压低,取了小八脚就挡16,换晶振就好了!!但是我这块半年前就挡16的系统管理总两线的两个脚的电压都是对的,我直接取小八脚也好了,没换晶振

网友(点评):
看来这芯片坏的还真多。。算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主板是半年前客户送给我的,挡16,一直修不出来!!昨天又有同行拿来一块一模一样的,开始挡1D,就是内 ...

网友:
的确是好东西啊、楼主半年前的板子还能记得什么问题却是这个问题不可小视啊

网友:
有故障的那个是什么元件,新手刚学,很多不懂!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到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不过我那个板子是华硕P8H61-M LX3 R2.0的,也是没这个系统管理电压,后来跟了好一会儿线才跟到CPU供电旁边也是这个八脚ic,拆掉也是OK,我还把内存槽子中间的八脚ic也给拆掉都不行,后来才跟到的

网友F:
直接拿掉??这个芯片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拿掉??这个芯片干什么用的?

好象是超频的时候才用到

网友:
有个点位总比没有好,不然真不好搞

网友:
学习雷锋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