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复戴尔二修板一例

楼主(2014-06-23):
大清早的来到公司,美美的抽上一根金典,这两天生意不是很好,坐在电脑前天天摸大腿。正准备把电脑开启,隔壁那屌丝冲冲的拿来一片主板,说是客户急要,要尽快弄好,搞就搞吧,每次拿来的板都是修过的,奇葩!

1.上电插上诊断卡,发现跑00C4,蜂鸣器嘟嘟叫,很显然内存检测不通过。

2.操起万用表直接测量内存工作条件:DDR_VDD、DDR_VTT、CLK、VDDSPD、SDA、SCL、AD线。测到系统管理总线SDA、SCL后,问题出现了。

3.有过一点维修经验的人都知道,两条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值都是3.3V,对地值也是一致的。但是这片主板,其中一条系统管理总线为3.3V,阻值为345欧;另一条为2.12V,对地值为599欧。从中 不难发现,正常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值为3.3V,阻值为345欧;而另一条阻值为599欧,电压值只有2.12V,可以判断为其中有一条系统管理总线轻微开路。
4.内存槽背面跑线发现,两条系统管理总线已经被同行刮开了,并且比较暴力,小小的鄙视下。

5.一路追线追到一个跳点时,发现问题,跳线另一端阻值为345欧,和另一条正常的系统管理总线一致,唯一的可能就是此处有断线。

果断从跳点一端飞线到内存槽的系统管理总线脚,故障修复。

网友:
你们都是摸大腿摸成的高手啊

网友(2015-09-20):
楼主维修故障很细心,主板断线测试点对地阻值会比正常偏高的原因应该是中间产生了一定接触电阻大小。

网友:
竟然看得有点明白,是不是进步了?
另,楼主说得通俗易懂,佩服!
楼主摸大脚是摸别人的吧,哈哈,说笑!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SDA跳线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哇技术好就是叼 钱就跟捡的一样

网友:
haHnH哈哈,有意思。摸大腿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所说的跳点指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所说的跳点指的是什么?

就是线路板背面跳线两端连接点。

网友:
千里姻缘一线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路板背面跳线两端连接点。

请问是预留测试点的那个圆点两端吗

网友:
SMBUS   正常阻值是多少?   一般

网友:
此板不能通过补线或加焊修复吗?拉根长线不好看。

网友:
一根线让它活了厉害

网友:
sda测试点正常对地阻值应该也是345欧姆,在这里正常补线后的话。

网友:
补线一般是断线间距小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网友:
搞维修,细节决定一切啊!谢谢楼主的分析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碰到DELL的我头大了、以后还是要多看看你们的帖子学学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