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三代内存,复位电压才0.8

楼主(2014-06-22):
三代内存的复位电压是多少?复位0.8v,主板能正常工作,我好像记得复位电压是2.5v呀!求高手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三代内存的复位电压时1.5V,168脚。

网友:
0.8有点偏低,但又能正常开机。不知开机后按复位开关会有什么反映

网友:
按复位没有多少跳变

网友:
有时候确实很难理解,换不同的内存看看是否也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代内存的复位电压时1.5V,168脚。

支持楼主的说法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换别的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