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时钟的疑惑。大家共勉

楼主(2014-06-22):
今天修到一块HM65 I5  的板子  开机电流跑到1.1,  无跳变。我一看 凭经验应该没有过内存。用示波器抓波。发现SM总线有一次跳变 。接着量内存的各个工作电压  发现都正常 。用示波器量内存打值卡发现时钟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于是就纠结的想去修出波形来了。大家都知道HM65时钟是桥发出来的。量了桥的各个电压发现都正常。最后差点干桥了。太坑爹了。
  在干桥以前还想垂死挣扎一把 ,刷了个BIOS  。尼玛居然好了。当时就凌乱了
这还不是重点    关键是
笔记本点亮以后我在打值卡上的时钟孔上自始至终都没有抓到过波形 ,一次也没有。突然觉得三观尽毁。

下午的时候又来一块板子  还是HM65的板子。
是大短。量了个电感,公共点发现阻值都正常。当时有一点慌了,感觉没有快没有思路了,差一点去加焊每个供电芯片了,因为没有知道供电芯片的上官驱动与上管G断线会造成上管不受控制而大短,而这个靠打值是打电感与公共点的阻值是发现不了的。不过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于是我决定看看是公共点之前短路还是公共点之后短路。于是我拆了待机芯片,待机芯片的上管,以及产生公共点的保护隔离管子。上电后发现还是大短 。这就好办了。照着图纸往前查,发现是适配器插进去的钳位二极管被击穿,我估计是客户的电源是山寨货,电压不稳定让这个钳位二极管身先士卒了。不过我好好好谢谢这个二极管 ,因为他。才使后面电路完好无损。我拔了它,就完美上电了,哈哈哈哈。
亮机后早上的内存时钟问题还困扰这我,又装上打值卡,用示波器对他进行抓波。发现也是只有电压,自始至终都没有波形。
  不知道是我的示波器太垃圾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经验,希望下次大家再遇到这类问题,不要太纠结内存时钟波形了。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华硕的F80S  它内存没有时钟  加焊或换显卡会好的  。

最后跪求大家 ,因为这几天休的板子比较多,没有下载分了,希望大家送我一点点。谢谢了。

网友:
夕阳的痕迹 -1 很给力!

网友A:
楼主最后说华硕F80S 我上次修也是,吧显卡取了就有波形了,换个新的上去就不过内存,妈蛋。在小苏笨笨订的,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自身的问题还是我上死了,有铅的会上死?

网友B:
兄弟打内存时钟有没有插内存啊,会不会是内存的频率太高了,示波器抓不到啊

网友:
一般都不怎么去纠结这个问题,三代的内存是会这样子的。

网友C:
我怎么在好板子上上内存打阻值卡都量不到时钟电压呢

网友D:
测波形 测内存的脚啊 为什么非要测内存打值卡

网友:
上楼的兄弟说的有道理。你干嘛一定要在内存阻值卡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波形 测内存的脚啊 为什么非要测内存打值卡

哥们  难道这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在好板子上上内存打阻值卡都量不到时钟电压呢

这肯定不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打内存时钟有没有插内存啊,会不会是内存的频率太高了,示波器抓不到啊

内存肯定是插的   也可能是我示波器太垃圾了吧

网友:
波形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
要插真内存才出时钟的吧

网友:
新人 ,又学了一招

网友E:
我遇到的都是内存smb有时钟没数据 其中有一台是断线 一台是显卡
现在就想知道 什么情况下smb不出数据

网友:
以后要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都是内存smb有时钟没数据 其中有一台是断线 一台是显卡
现在就想知道 什么情况下smb不出数据

这个我也不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说华硕F80S 我上次修也是,吧显卡取了就有波形了,换个新的上去就不过内存,妈蛋。在小苏笨笨订的 ...

这就难说了  有铅的一般不会上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