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显示---CHASSIS ....... 怎么处理?

楼主(2014-06-22):
求助:华硕主板显示---CHASSIS ....... 怎么处理?开机能显示,走到 CHASSIS......就停l了。这个板没有 CHASSIS 的跳线。怎么处理?
华硕

网友:
这是一块ASUS P5MT-S/TS 300 服务器主板

网友:
重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
服务器好少遇到的,刷下BIOS试试吧,还有放下电试试吧。

网友:
放电能放好的就不叫故障了,外设,桥

网友:
ASUS的通用板上有 SHASSIS 插针,可是这个服务器板上没找到 SHASSIS的插针。谁知道该怎样处理?

网友:
另外,开机时屏幕的显示是: Chassis intruded ! fatal Error... System hel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