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数秒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4-06-22):
电脑无法开机了,猜测应该是主板断电保护,因为刚上电的时候CPU凤扇会转动,几秒后才不转,去掉电源连接线,只保留CPU和内存,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3V对地电阻只有95欧,而5V和12V的对地电阻分别有1.5k欧和5.7k欧。请问是否3.3V对地有短路?

网友:
找最近的维修人员给你检测一下,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3.3V对地电阻正常,什么主板都没说明,没法分析,有些主板不过内存也会断电的

网友:
触发后各供电都出来了吗?都有的话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