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4-06-22):
一台8440p独显的机器不通电,测量io短路坏了,换了之后还是不通电,测量pq101 g极adp-en# 19v不正常,查该信号来自pq1007双三极管,pq1007四脚高电平不正常,再查二脚adp-en为低电平不正常,adp-en经过q85,q85板上是没有的,还输给io信号,然后就没有了,求高手指点一下,我碰到好几块这样的都修不好,附图纸

la-4901 8440p独立.pdf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你一下你这个图纸。你这个PQ101要想导通。那么ADP_EN#一定要为低电平才能导通。要想ADP_EN#为低。那么PQ1007的2脚和5脚必须为高电平才能实现。而这两个信号。一个来自EC的75脚,一个是77脚。所以说。你要确定你的EC一定要发出了这两个信号。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不行刷个BIOS看看效果。

网友B:
还是EC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EC的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几块板换了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你一下你这个图纸。你这个PQ101要想导通。那么ADP_EN#一定要为低电平才能导通。要想ADP_EN#为低 ...

bios跟ec确定是好的

网友C:
应该是你电源头的问题吧
HP的得用专用电源头,要不然这个电压就不对

网友D:
1007出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故障,其次你可以短接1007 1 6脚看机器情况,就可以看出机器故障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电源头的问题吧
HP的得用专用电源头,要不然这个电压就不对

做维修,头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7出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故障,其次你可以短接1007 1 6脚看机器情况,就可以看出机器故障来咯。

短过了,19v导过去了,但是无待机,就跟直接把101连过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电源头的问题吧
HP的得用专用电源头,要不然这个电压就不对

头没问题的

网友:
不懂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