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串连灯炮

楼主(2014-06-22):
今天维修一个电源发现保险管损坏,测量开关管,二级整流管都没问题后,串连灯泡竟然不亮,后级有输出电压正常,不知道可不可能接保险。

网友:
说明也修好了,

网友:
可以接保险了,没事儿的,你太小心了,都有输出了灯泡又没亮,大不了会带不起负载保护!

网友:
灯泡不亮而输出有电压应该是辅助电源有输出了,并且前级无严重短路,可以直接上电试机。

网友:
应该可以接了,都有电压输出了,接上试试,注意安全就行了。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注意安全,胆大心细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