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独显 版号LA-4114P

楼主(2014-06-22):
  原来故障 不触发  刷BIOS 后  可以开机进系统 正常使用   但只要装上电池就 LOGO  就掉电  有没有大师遇到过的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重新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A:
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也会这样吗?

网友B:
从惠普官网下载BIOS,分解出来重刷一下,完美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也会这样吗?

是啊    单用适配器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惠普官网下载BIOS,分解出来重刷一下,完美主义

没有从官网下过  在论坛 下过几个都是一样     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应该跟BIOS没关系,确定电池好的就查查隔离保护电怒

网友:
单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单用电池如果不能开机那就查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学习了,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