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检测到内存就不动了!

楼主(2014-06-22):
V星主板检测到内存就不动了!也不能进BIOS!按F11很就也没反应,求指点!

网友:
先去下载个BIOS,刷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1排出接触不良,2刷BIOS,3主板卡机,重点侨周围外设

网友:
多数是BIOS

网友:
确定内存没有问题吧。。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明明是USB模块出了问题,我昨天也遇到一块 刷BIOS 放电没用,没把握  没有换桥 我那个桥是单桥

网友:
大多南桥坏了

网友:
先刷BIOS, 没好,再查南桥及其外围设备,USB,COM,网卡,等。

网友:
给USB没关系吧。。上面说的是USB也经认到了完成了的

网友A:
是不是P43的板子?刷BIOS吧,我之前也遇到过一片P43的板,也以为是南桥,换南桥也一样,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B:
现在板子BIOS怎么这么脆弱,着重查南桥及周边吧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不是卡LOGO吗,南桥多点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板子BIOS怎么这么脆弱,着重查南桥及周边吧

是P43主板,今天彻底点不亮,我不是维修行家!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43的板子?刷BIOS吧,我之前也遇到过一片P43的板,也以为是南桥,换南桥也一样,最后刷BIOS好了

我现在不能进BIOS啊,刷不了啊,

卡在开机画面按TAB或Del
就出现下图,也就不动了!

就卡在这里了,然后按F11就卡在下面的画面了

网友D:
刷bios不好,在打下硬盘线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bios不好,在打下硬盘线的阻值

IDE测量如下:1脚:6.67K  2脚:9.82K  3-9脚无阻值   10脚对地通  11脚:5.6K  12-13脚无阻值
                  14脚:4.7K   15脚无阻值  16脚9.97K  17-20脚无阻值     21脚对地通  22-30无阻值
                   31-35对地通   36-39无阻值      40脚对地通

FDD测量如下:1-14脚对地通  15脚无阻值  16-17脚对地通 18脚无阻值  21脚对地通, 22-29无阻值
                     30,31,32,34脚对地通, 33脚无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E测量如下:1脚:6.67K  2脚:9.82K  3-9脚无阻值   10脚对地通  11脚:5.6K  12-13脚无阻值
       ...

这样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接下来应该查什么!

网友:
裸点试一试看看 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不能进BIOS啊,刷不了啊,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先去掉所有外设试试。

网友:
主板关机后CPU风扇还是在转,就是不停,关机显卡风扇不转。

网友E:
把外设全部拿掉,点裸板看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外设全部拿掉,点裸板看看!不行就刷bios!

外设拿掉还是一样,进不了bios,刷不了啊

网友:
加焊下桥吧

网友:
南桥坏掉了。

网友(2014-07-29):
不会焊啊,也没工具啊

网友:
bios 或者南桥吧,先从简单的来吧。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加焊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查一下接口,拆声卡网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