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FN封装芯片焊接的一些心得。

楼主(2014-06-23):
以前自用的B75主板网卡被我插显卡时不慎碰到芯片周边的小元件,把网卡芯片(RTL8111F)搞烧了,后来从淘宝买回来焊上能用就一直没管了。

最近发现网络时通时断,怀疑当初焊接的有虚焊,把主板对着台灯仔细细观察后发现焊接的确实不良,所以认真的对这种超小超密型的QFN芯片焊接研究了一套方法。共享给新手们一起学习。

----------------------------------------------------------------------------------------------------

QFN芯片和BGA芯片类似,都是符合SMT贴装工艺的封装类型,QFN芯片焊盘分为两种,一种是底面和侧面都有上锡粉,这样的芯片比较好焊,基本对好位置吹上去再用刀头烙铁拖一下即可。

但还有一种侧面露铜没有经过上锡处理的,IPOC工艺要求里也没有要求一定要侧面爬锡。所以包括技嘉和华硕的主板上都有不少这种QFN芯片侧面露铜是没有爬焊的。

比如象RTL8111E/F这种网卡芯片,侧面露铜原厂回流可能就没有爬锡,这样我们在更拆换这种芯片前,就一定要把芯片四周的侧面露铜用烙铁强行刮上锡。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手工没办法象工厂刷锡高那样在PCB焊盘上均匀的刷上锡料,所以直接吹焊很容易造成QFN芯片底面和PCB焊盘间假焊虚焊(如果PCB有变形则更容易出现假焊虚焊),如果把PCB焊盘上堆上太多的锡,又容易在吹焊后造成底面连焊。

所以强行把QFN芯片侧面露铜刮上锡后,清理PCB焊盘,然后刷一层焊油,再把QFN芯片对准砍好,然后再用烙铁在芯片四周拖焊一下基本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但是象RTL8111E/F这种侧面露铜面很薄窄的芯片来说,一般的刀头烙铁拖焊时,还是不能保证把侧面露铜和PCB引脚焊盘拖焊上。怎么办呢

有两个办法:

一:在QFN芯片已经吹好后,用较细的锡丝在芯片四周转成一圈盖住PCB引脚焊盘,然后用风枪去掉风口吹熔掉这圈锡丝,锡会溶到PCB焊盘上进行爬到QFN芯片上好锡的侧面露铜上。完了后再用烙铁拖一下分开外面的引脚连锡就可以了。

二:如果有锡高的话,方法同上,可以直接在吹好固定的芯片四周涂上一点锡高,再吹一次,再拖一下就OK了。

上述方法是专用针对象RTL8111E/F这种侧面露铜没有锡处理,并且露铜很小很薄的这种小引脚间距的QFN封装芯片。经过本人测试效果很好。

网友:
我都是焊完了,用烙铁在把焊锡溜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