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8用U盘重装Windows7系统

楼主(2014-06-23):
       神州笔记本Windows8用U盘重装Windows7系统不能从U盘启动,小小白来请教一不,这是一台新卖的笔记本,客人拿来时说Windows8系统不好用叫我装个Windows7系统     入BIOS设置第一启动项  按F10保存退出  但是又无情地进入了Windows8桌面  我说怎么回事,U盘坏了,不想那么多换一个又失望了,看来不是U盘问题,试了N次都不行,绝望了  有哪个师傅知道是怎么搞的,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好像要重新分区吧

网友:
有的在BIOS里面设置保存不管用,, 就开机时按F2或F12直接选择U盘引导吧

网友:
神舟笔记本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在开机状态插入U盘,重启进入BIOS,设置相关启动项,保存后就能进入PE了,也就是说要热插U盘,而不是插了U盘再开机,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开机的时候注意选择引导菜单不进BIOS也可以设u盘启动

网友:
你有没有移到第一项啊!

网友:
实不在行,你将硬盘去掉,单插U盘看看能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