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各位指点一下LT1110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4-06-23):
求助各位指点一下LT1110二极管参数,网上找不到
借坛友图片

这个二极管参数,几V几A什么类型?
我用过肖特基,整流管代都可以正常点亮,但5秒左右开始发烫,在一等离子料板上找到但体积大三四倍

网友:
我也遇到过,在料版上拆的,不行的发热巨大,看体积没用,可能和内阻有关系

网友:
等离子料板上找到同型号为什么不飞线试下,如果可以固定在别的地方可行?

网友:
用耐压100V以上,1.5A左右的二极管

网友:
你在通用led升压板上拆 或者在其他升压板上拆一个 装上在试试   如果还是烫  把电容两个电容也换了

网友:
找个升压板上同样的,还热的话可能有别的问题

网友:
100V  3A

B3100B , B360B

网友:
三四楼的办法于你方便马上可试

网友:
现在已经不方便试了,,试机太热焊点融掉了,瞬间掉电了,经查APM8005短路了,现在TB买了在路上,,没暂时没LED料板,因为我是业余维修,东西都不齐,

网友:
已修好,二极管换了个大两三倍的LT1110,看原电路耐压应该在300以上,电流不得而知,APM8005就是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