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 开机异常

楼主(2014-06-23):
现像:通电按开机键,电源提示灯亮,但是硬盘灯不亮,黑屏无反应。然后长按开机键关机再按开机,重复几次至硬盘灯亮起,正常开机。
查找问题:1、拆机用万用表测试开关,无问题,则怀疑是电源不稳造成硬盘无法正常启动问题,所以将适配器更换试机,发现现象一致。(电池拆下未装)。通电无法开机时,发现风扇不转且电压只有3V(风扇标称电压5V)
               2、判断电源不稳则减少负载试机,至正常开机进入BIOS ,屏蔽DVD模块,后关机测试 发现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不定时重启。(怀疑是主板供电系统异常)
               3、上电池,发现又跟之前一样开机异常 (再次怀疑是主板供电系统异常)
因没有图纸求助大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升压不够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M2ODgwfDlhYjgxNDBjN2JkMWMxNjdjMzljZWUwNjRiYmY5OWMyfDE3NzczNjA5NjI%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神舟A430 方正R435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 烦死了

网友:
有图纸了,应该好修了。

网友:
非常感谢哈!

网友:
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晚上根据图纸,测试各个点的电压,发现电压全部正常!奇怪!!,还有就是屏蔽后开机又不行了。那应该可以排除电源不稳问题。